[求助] AHB总线问题

楼主(2012-03-20):
AHB transfer type

AHB transfer type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时序图:
    1,绿线所画的部分,在两个cycle里,地址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后面的事连续,而前面的断掉了;
    2,红线部分是busy造成的么?那它是什么状态,未知还是高阻?我感觉肯定不是高阻!呵呵

望大家指教啊,多谢啦!

网友:
问题1:后面的一个SEQ中READY没有拉高,即第一拍没写进去,写数据维持
问题2:HWDATA是输入的数据,BUSY那拍输入无效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以后还会有问题请教,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