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rimetime中的report_analysis_coverage

楼主(2012-03-20):
RT 在PT中使用这条命令所报出的结果中被标为untested的具体是哪些内容?此外,关于untested所占百分比有一个经验值吗?我目前在用一个已完成的设计学习pt的流程,在function mode下untested达到45%是在可允许范围内吗?

请各位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具体查看untest的点什么原因产生的,是否是允许的,不能单纯看coverage是多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是刚学pt,看的一些教程上都没怎么提到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才想问untested具体包括哪些情况,再来结合设计进行分析

网友:
untested就是你约束没有覆盖的点,这些点你在timing report中看到是没有violation的,因为它们没有被约束到,你可以查看下约束,如果有的clock没有被定义,则它所连接的DFF则都成为了untested点了。

网友:
先检查check_timing,看约束是否完备,
看coverage的时候,针对untest的点归类分析原因,如果是约束造成的,修改约束,

楼主:
学习了,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2017-09-28):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for the reply, l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