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討論下不同代工廠做出 bangap untrim 範圍會多大??

楼主(2012-03-20):
討論下不同代工廠做出 bangap untrim 範圍會多大??

如 vanguard 0.5um 40v ..
1.15v  maybe 整片 wafer 會是 +/- 120mv ..
一般會去TRIM

但如果要求 bandgap 1mv  accuracy ..
那不是一堆TRIM BIT  ??

且PACKAGE 後BANDGAP 一般會 shift  ~6mv ..
得 FT_trim (package trim)

能一開始做到 range 很小嗎??  paper 提那些不都不準PAPER 上都是單顆實際量產是  10k/wafer ..
  一次是上萬顆 die ..
opa input W/l 已拉很大 , 降低 random offset ..
但 variation 就是如此.
換到 tsmc  Nuvoton ot chartered csmc ..會差多少??

tsmc process 比較穩那是否 bandgap  variation 會很小
還有RANGE 會和 corner model 一致嗎?

网友:
bandgap的离散性与工艺的关系不大。除非一些定制的工艺,比如MPS的。但是你如果要求1.2V的bandgap电压偏差在1mV以内,哥哥,那可是千分之一的精度啊!还真不会。

网友:
一般bandgap偏差3%以内就挺不错了,10年ISSC NXP发表了一篇精度0.025%的bandgap,带chopper和6bit trimming

网友:
如果输入管做的很大了,那换到同一个线宽的工艺变化应该不大。
opa + 2 diode 的结构对OP两个输入管的失配太敏感了,要想提高untrim精度,个人觉得只能换结构,比如用基极接在一起的NPN+多一路偏置 来实现。

楼主:
1.2v 3% => 36mv ..
這是是整片 wafer  跑出來UNTRIM 前都在 36mv  ?
那 lot vs lot ??
1 lot = 12 wafer , assume  8" wafer 算 5K  ..
lot  vs lot 間就是有 60K die 間 variation 都能在  36mv 內嗎?

一般 design bandgap  LSB=5mv  MSB=80mv ..但太占空間.
目前碰到FAB 都是  80~120mv ..

paper 那些沒量產過bandgap 都是騙人的
單看幾顆怎會準??
至少得看到幾千顆算 6 sigma 下來看 cpk
Fab 光控制 oxide thick 都有能力

有人說TSMC  夠準但我是不知道

楼主(2019-12-17):
引用 网友A:
sim by corner !

How about  trimless tech  ??

http://bbs.eetop.cn/thread-870941-1-1.html
Untrimmed CMOS Bandgap 1.1% 3 sigma base on dynamic foldedCascode OP

TRIMLESS
http://bbs.eetop.cn/archiver/tid-190082.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1447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