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问题

楼主(2012-03-20):
在综合中我在顶层define了几个变量,然后在综合过程中,子模块中这几个变量报了error说没有define,请问我需要注意这些error么,vcs仿真都没有错的。

另外报了下面几个error,请问是什么原因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rst_n' (CMD-012)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_sel8' (CMD-012)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_sel10' (CMD-012)

楼主:
快来人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有人来么么么么

楼主:
再顶再顶再顶再顶再顶

楼主:
有木有人啊啊啊啊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
,1!1!1!1!,谢谢搂住 ,真是好问题

网友(2012-11-16):
请问LZ是如何解决的,谢了!!

网友(2013-06-16):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1、我猜,你在一个.v文件里定义一系列变量,在其它文件中没有include这个.v文件,而且是用多个analyze来分别读取verilog文件的,所以就有了undefine的error
2、collection的使用问题

网友(2015-07-07):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呢?? 跪求

网友(2016-04-0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是从下到上的综合形式,像10#说的:我猜,你在一个.v文件里定义一系列变量,在其它文件中没有include这个.v文件,而且是用多个analyze来分别读取verilog文件的,所以就有了undefine的error。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在DC脚本中已经设置了dont_touch属性了。

网友(2016-05-08):
求问楼主是如何解决后面的哪些error的哇?

网友(2018-06-25):
跟你编译文件列表顺序有关系,你把定了Define的文件放在最前面试试,同时要一起编译,不能子模块引用了Define的文件单独编译

网友(2020-06-03):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2020-12-08):
楼主,你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_sel8' (CMD-012)

网友(2021-07-07):
那几个error时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12-15):
请问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呀,小白一枚,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