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网表!!!!

楼主(2012-03-20):
linux下可以用cadence的spectre来调用hspice,可是我看win下的hspice好像只得写网表?蛋疼的一逼呀~~~请问win下有什么软件可以生成hspice标准格式的网表或者是可以调用hspice来仿真?

网友:
这个需要命令吧?有现成的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写网表很不爽啊~~!!!!东西一多写起来太容易出错了

网友:
整个模板,改改用,不易出错

网友:
用cadence画好电路图,可以导出Hspice网表, 好像是选择“CDL”输出

网友:
用cadence 的export - CDL可以导出hspice网表,不过,有些地方稍稍改一下即可,按照hspice的规格。

网友(2012-05-05):
export 之后还要改?
为什么 ?

网友:
viewlogic可以画电路图吧   然后hspice调用  不过iewlogic只能用在二核电脑上

网友(2013-03-21):
Cadence cdl => for LVS use

cadence compower -> lauch

ADE L => setup  select simulator host
use hspiceD

symbol 那得 spice symbol view

sim => netlist
會生出 hspice netlist ..

cohesion /AMS or ADP 都可以

能轉出SPICE  SCHEMATIC ENTRY  TOOL 很多吧.

TANNER SEDIT 有也可以,
但是 不同家 spice  有 小出入,

orcad /sdt ,  Microsim Pspice AD  B2spice
  也能轉出 spice like netlist
tspice  smartspice  spice simulator  雖說相容, 但是還是和HSPICE COMMAND 有點小不同
DOLPHIN SMASH 就差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