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clock_latency和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楼主(2012-03-20):
请教set_clock_latency 和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set_clock_latency -200  [get_pins FF1/CLK]
在place之前约束,place的时候估算network latency,根据设定值决定cell摆放的位置和插入的buffer数量。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float_pin_max_delay_rise 200 -float_pins [get_pins FF1/CLK]
在CTS之前约束,意思是FF1/CLK端已经存在200的latency,这样做tree的时候会比其他的clock path短200。

我的理解对么?希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set_clock_latency定义的是时钟信号从时钟定义点传播到寄存器时钟接脚的时间。
这里设定的负值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负值表示,这里的clock_latency为-200ps,也就是,pre_cts前,clock为idea clock,其他路径的latency为0,而你设置的这条路径latency比其他路径小200ps。

网友(2022-12-06):
place阶段设置负值的latency是为了让这段clock delay变短, 因为default的latency是0;
cts阶段为了clock latency的一致性,需要在相应的位置设置正值的latency,这样tool就会知道这里已经有一段正的latency了,所以在真正做tree的时候clock latency就会少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