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做音频播放,与TLV320AIC23调试的难题!!

楼主(2012-03-20):
求助各位大大,我现在在用FPGA做一个音频播放系统,使用TLV320AIC23做DAC。其他模块都搞定了,但是AIC23怎么调试都不行。
求助各位,有没有用过AIC23这款芯片的,应该怎么配置啊?
我使用verilog写了I2C和SPI模式来配置AIC23,设置了寄存器CLKOUT=1/2 MCLK。但是AIC的CLKOUT依然还是输出MCLK。
SPI和I2C时序用仿真看都正确。
时间很急,各位帮帮忙,谢谢!!!

怀疑是不是我电路没有接好?
把我的电路图和代码仿真图都上了,希望能帮帮忙!!头痛中啊~~~~

楼主:
I2C时序的时候,我试过给SCL和SDA加上拉电阻,但是还是配置不进去。
看到有些原理图,需要在电源和地之间加上几个电容,我没有加,是不是这个有问题?
麻烦各位了。。。。

网友:
配置接口的时钟一定要低 越低越好

网友(2012-05-08):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可否私下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