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精通开关电源设计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3-20):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中第六页“线性调整器的优点在于非常安静,没有噪声,也没有电磁干扰”。大家说为什么没有噪声和EMI呢?谢过了。

网友:
因為這就是LDO啊,簡單來說就是靠一個OP鎖一個Gain輸出一個穩定的電壓。跟PWM switching power,聽名字switching當然會有noise. 或者說是ripple。

网友:
找LDO的原理来看吧,相当于负载串接了1个自动调整的电阻。LDO本身不产生噪音,还可以抑制电源的噪音和纹波。

网友:
首先对于EMI来说,实际上大量的EMI产生主要是由于谐波分量或者电磁场的急剧变化而导致的,对于电源来说,LDO由于是利用调整管稳压,相比开关电源EMI肯定要小很多。
而对于噪声来说,具体噪声分很多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DO使用不当也会产生噪声的,比如Cout的选择,负载的动态特性。

网友:
这个噪声是相对于开关电源而言的,因为开关电源是通过控制开关的占空比来控制输出电压,开关的输出是通过输出的低通滤波器来完成整波的,一方面它的整波并不能把方波完全的衰减,而是存在一定的纹波,这个纹波频率就是它的开关频率,而同时,一些由于开关瞬间构成的高频信号会通过电感的寄生电容直接到输出,而输出电容的寄生电感又对这些信号构成了很高的感抗,因此是很难滤除的。总而言之,随着高频开关电源的产生,这种噪声有减少的趋势,正逼近于LDO。
LDO由于采用的是线性电路,也就是连续的调整方式,不存在以上开关引起的噪声,大多数噪声还是由热噪声和Fliker噪声引起的。这个噪声和前面说的噪声有些不同啊。有些对噪声要求比较高的LDO还是要采取一些措施的,专门有Low Noise LDO。

网友:
上面的回答都非常好,我就不在多言了。

网友:
电压或者电流的突变产生EMI,如开关过程。LDO没有这种突变,故没有EMI。

网友(2012-07-24):
LDO,没有开关

网友(2012-09-06):
开关电源中,由于器件的开关,电压或者电流产生突变,这种突变一方面产生很高的传导电压(或电流),另一方面产生很强的电磁场,对外电路产生干扰。线性电源一般是使晶体管工作在放大区,通过基极电流IB来控制CE间的压降在集电极电流IC变化时保持不变,负载与E极串在一起,输出即为E极对地的电压。没有器件的快速开通和关断,自然没有电磁干扰。

网友(2012-10-08):
作者表述不严禁,可以理解为这些参数在LDO实现交DC-DC容易;

网友:
线性调整是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不是通过开关的方式工作的,电流和电压没有剧烈的变化,所以噪声和EMI小

网友(2016-12-02):
学习了,楼上的诸位,都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