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warning请教

楼主(2012-03-20):
有人知道这种warning怎么解决不,我都不知道这些cell指的是什么,怎么查,

Warning: In design 'Lens_shading_top', cell 'I_4' does not drive any nets. (LINT-1)
Warning: In design 'Lens_shading_top', cell 'B_12' does not drive any nets. (LINT-1)
Warning: In design 'Lens_shading_top', cell 'B_13' does not drive any nets. (LINT-1)
Warning: In design 'Lens_mul_11_11_22_00', cell 'B_2' does not drive any nets. (LINT-1)
Warning: In design 'Lens_mul_22_11_33_00', cell 'B_2' does not drive any nets. (LINT-1)
Warning: In design 'Lens_mul_33_8_41_00', cell 'B_2' does not drive any nets. (LINT-1)
Warning: In design 'Lens_mul_44_8_52_00', cell 'B_2' does not drive any nets. (LINT-1)

****************************************************************************

Error: Cannot find valid synthetic library module for operator 'DIV_UNS_OP'. (SYNDB-34)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44_8_52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33_8_41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33_8_41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33_8_41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33_8_41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22_11_33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22_11_33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22_11_33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11_11_22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22_11_33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11_11_22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shading_cal'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44_8_52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33_8_41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33_8_41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33_8_41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33_8_41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22_11_33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22_11_33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22_11_33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11_11_22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22_11_33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11_11_22_00'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shading_cal'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Information: Changed wire load model for 'Lens_mul_19_10_30_0c' from '(none)' to 'area_zero'. (OPT-170)

网友:
1、那些cell应该是把你的代码翻译成desingware lib生成的单元,在优化的时候给去掉了,估计你的代码质量很差!
2、error可能是你没有加目标lib吧!

楼主:
有懂的人么

网友:
warning是因为你的端口悬空着,后面没有接到其他模块!

网友:
建议你到后端设计版块中去问问。我刚开始学后端,也不太懂,看着应该是你选的cell有那个引脚,而你在设计的电路里没用到,lib error说是让你改一下线载模型,具体的我也不会。后端版块对这些熟悉的人很多

网友:
I_4这个cell是你综合的时候工具给你生成的cell例化名, 比如 INVX4  I_4 (.a(x), .b(y)) 实际上你用到的CELL就是INVX4这个cell, no driver any net 值综合的时候工具优化掉了, 造成的某些CELL的连线浮空而已, 可以不去管它, 我就碰见过代码是4位的位宽, 但是综合以后就只有最高位和最低位 中间的两位就被综合优化了。
Error: Cannot find valid synthetic library module for operator 'DIV_UNS_OP'. 你要看你的配置文件中设置的综合库是不是这个库, 感觉就是你set_target_lib 的时候出了问题。

网友(2012-07-15):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很多这样的Warning 真的不用管它么?

网友(2017-09-20):
怎么解决的阿?求教

网友:
同意uid 927444 的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