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D的问题

楼主(2012-03-20):
请问自己根据design rule画了个pad,DRC没有问题,怎么样验证这个pad画的是正确的?

网友:
你都是根据工艺厂给的规则画出来的,且通过DRC检查了。如果还出了问题,就是工艺厂的责任了。
至于具体验证,只有工艺厂有条件,他们会画出不同版本的pad并流片作实际检测,平常人哪能这样。

网友:
PAD只要层次都有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IC 做出來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PAD是封装用,需要和封装厂联系确认pad的size,以及pad之间的spacing,pad的摆放顺序,和pad的位置, 同时还要满足design rule的要求。拙见而已,欢迎指正。

网友:
还有注意确认下pad下是否可以放东西,是不是有专门的针对DrC check的标示层

网友:
PAD應該是製作處提供的
自己做常常會出問題

网友(2012-04-28):
好像没有什么比较统一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