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的问题

楼主(2012-03-20):
各位大侠: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用不插DFT的网表和插入DFT后的网表对比时,设置scan_mode为0能过,设置scan_mode为1或者不设置就过不了。
      用RTL和插入DFT后的网表对比时,不用设置scan_mode就能过。
      都已加入了相应的svf文件。
   我想请问:(1)上述问题是否正常?为什么?
                 (2)在对比DFT时,一定要设置scan_mode吗?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同求解答,只知道scan_mode为0的时候是funciton模式

网友:
如果RTL没有插入dft电路,又什么case都没有设置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A:
你本身就是比较功能模式啊,综合出来的网表又没有dft电路,你和dft之后的网表比,怎么比的过?设置为0就是对的

网友B(2024-08-22):
引用 网友A:
你本身就是比较功能模式啊,综合出来的网表又没有dft电路,你和dft之后的网表比,怎么比的过?设置为0就是 ...

关键在那个点设置成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在那个点设置成0?

这个要问做设计的人啊,相当于一个开关,你把它切换到function mode

网友:
不是说非要设置scan mode formal才能过,这不是formal的问题, 而是设置scan mode =0才能跟当前rtl比过,在网表中插入dft逻辑后,这一块多的逻辑原rtl是没有的,不设scan mode的话网表跟不存在的东西比,肯定不过啊
不用担心,设了scan mode能比过就可以了,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