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总线学习的问题,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2-03-20):
如何学习arm总线和pcie总线,要从何看起,大家有什么建议么,多谢赐教哈

网友:
pcie的不清楚
但是对AMBA 2.0比较熟悉
以AMBA 2.0为例,先看协议吧,包括AHB和APB的
APB比AHB简单很多
建议学完后基于APB总线写一个小模块,比如PWM或计数器之类的都行
然后再基于AHB设计出一个模块
自己写激励,对照波形认真分析,慢慢就有感觉了
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用VIP或VMT
也适用于对AXI的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实验室用axi做cache一致性方面的东西 提前学习一下
另目前主流arm总线标准是哪个版本 或者说未来两三年的主流是哪个版本

网友:
2.0吧,AHB,ASB,APB。APB蛮容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