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应用于PLL的可编程分频器divider

楼主(2012-03-20):
大家好,设计一个PLL,其中需要一个可编程的分频器,2bit的,选择信号为00,01,10,11时,分频数分别为4,10,20,40。
那么这个分频器一般是怎么设计的呢?能不能用verilog代码写一个,然后综合成电路图,抄过来,但是综合后有的模块没有门级电路图。。
或者有没有其他办法?
不需要频率综合里面的什么双模多模之类的这么复杂吧。

网友:
分频数分别为4,10,20,40的话可以自己搭建组合逻辑的阿

网友A:
4=2×2
10=2×5
20=2×2×5
40=2×2×2×5
做一个选通组合逻辑

网友:
根据楼上的分析,关键是需要一个5分频器

网友:
看看这个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完全理解,能解释下图中的 4/5 3/4 2/3 分别都是什么样信号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回复!
这个可编程分频器的最高输入要达到600MHz,可以用普通逻辑电路实现吗?还是得用到什么预分频之类的特殊电路呢?

网友:
要用高速逻辑分频的,200MHz以上

网友:
用TSPC,动态d flip flop

网友C:
看你是什么工艺,130LG可能需要TSPC在2G以上,如果是90G,65LL,跑个3G分频不需要TSPC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多模分频器,你说的是几个选通信号,为“0”是/2,/4,/4操作,为“1”是/3,/3,/5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可我画出来的波形图怎么不是简单的几分之一啊?

网友(2018-05-14):
可以参考下  多频段锁相环频率合成器设计

网友:
vco仿真 对着骂

网友(2020-06-29):
引用 网友C:
看你是什么工艺,130LG可能需要TSPC在2G以上,如果是90G,65LL,跑个3G分频不需要TSPC的。 ...

这个工艺文档会有说明?

网友(2020-08-10):
引用 网友A:
4=2×2
10=2×5
20=2×2×5

你好,PLL输入预分频,要求从1,2,3....,8,而且还需要按照配置寄存器的值分频。000是8分频,001是1分频,010是二分频依次类推到111是7分频,这样的需求应该用什么结构来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