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preroute _instances电源无法连到宏单元

楼主(2012-03-20):
左边的是三个宏单元的供电电源,之前只有两个连得进去,以为是位置没对好,就调整了pad的位置,让他和宏单元的pin相对齐,可是再运行preruote_instances时,三个就都连不进去了。。。不懂是出什么问题了,不知有谁碰到这种情况。。

楼主:
之前是用手动移动,和变换pad的位置的,结果发现移完后,insert_pad_filler后,那些被移动过的pad,filler都覆盖在其上面,所以我新来过,用IO constrains来改变电源pad的位置,再插入filler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把位置摆好后再preroute _instances,电源就连进宏单元了。。具体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我这次没有事先加placement blockage的缘故。。。

网友(2013-01-23):
回复 网友A:

   "之前是用手动移动,和变换pad的位置的,结果发现移完后,insert_pad_filler后,那些被移动过的pad,filler都覆盖在其上面,所以我新来过,用IO constrains来改变电源pad的位置,再插入filler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把位置摆好后再preroute _instances,电源就连进宏单元了。。具体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我这次没有事先加placement blockage的缘故。。。"

  大哥 好像不是这个原因。。我也是用IO constrains来控制电源pad的位置,插入了filler之前和之后都没办法preroute_instrances..
  ps:加了placement blockage。。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