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ew特别大 可能的原因

楼主(2012-03-20):
最近一个block里 发现有4个特别短的latency path 最小的是0.045ns 所以导致skew特别大,有3ns多,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是什么问题 ,大家觉得可能会是什么造成的、。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 还望请教。。

钱太多了用不完 以后每次问问题都带悬赏 把钱都分享给大家

网友:
建议在综合工具里看下时钟树结构,show shortest 和longest path,check下create_clock有问题没,check下option和exception有问题没
report_clock_tree 和check_clock_tree看下

网友:
检查是不是OCV的原因,确认是否需要加上OCV。
加上OCV后長path愈长,短path愈短,导致skew变得特大。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是否可能是没有设虚拟时钟的缘故···

网友:
最小的insertion delay只有45p? primary input直接到FF的clock path吧?

网友:
这些DFF直接连接到clock root?会不会有idea path的设置,或者你设置了exclude pin到这些DFF
约束设置不好:max_tran设置过大,或者设置clock 级数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在SDF中检查的 没考虑ocv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本上是 几乎没插BUF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idear的设置?能详细点可能是怎么设置的 我要去查一下 因为这个不是我做的 我只是去帮着check

网友:
说了半天, 到底是不是CTS后的skew report啊? PnR工具没有insert clock 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CTS后啊 是route后 PT分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用Encounter Flow
   1. 查看下SDC,看看有没set_ideal_关键词的constraint    2. 查下有没把某些net或者inst设置成set_dont_touch相关属性
  3. Clock Synthesis时候的spec文件里面有没带Exclude Pin相关设置

网友:
5楼小姑娘说的方向靠谱
1)在SDC中检查,是否有ideal net,dont touch等设定
2)在cts tech 里面检查,是否有excluded pin,through pin,或者那段clock net根本就不在cts里面

你要是钱多的话,就给每个帮你的人一点,最终解决问题的人多给一些。我就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这个问题我已经提交了 就是可以悬赏多人的 呵呵  我去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 我看SDC 没有ideal dont_touch等相关设置,用

report_clock_tree -nosplit -exceptions -clock_trees CLK 1 > CLK_1.clock_tree

报告出来有13个implicit ignore pin 和一个implicit nonstop pins  没有其他另外设置的exception了。。

网友:
看看cts脚本是否正确,是否有将时钟树做平
检查sdc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楼主钱真多,PR这个不太懂,纯顶

网友(2012-05-16):
啥东西是skew啊

网友:
分析一下看看是不是结构上的原因
比如generated clock的分频器的寄存器CK pin,跟其他部分的CK本来就是做成不平衡的

网友:
重做CTS也不行?就只是CTS后report报告就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4-01-16):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这条路径没有bal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