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如何理解某节点看到“地”的电阻?

楼主(2012-03-20):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

网友:
首先你要了解什么是小信号分析

网友:
我的理解是像可以有电流流过的方向去看  能看多少是多少。。。

网友:
看到“地”的电阻,一般都是指交流小信号分析

楼主:
看到“地”的电阻,一般都是指交流小信号分析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啊。。

网友:
那么M8源端的电阻是1/gm8//r010,约等于1/gm8。
如果还是不明白就画出等效小信号电路图

网友:
实在不行,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