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XILINX的IP核在Modelsim中不能进行功能仿真,为什么?

楼主(2012-03-21):
我在设计中调用了XILINX的IP核,在ISE中进行功能仿真时,仿真工具使用Modelsim不是Isim,输出波形正确。可是当我把该IP核独立使用Modelsim进行功能仿真时,却出现找不到IP核的错误。我已经编译的XILINX的库,不知道错误出现在那里,请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亲,把错误信息贴上来看下。。 这样问,严重考验我的想象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 vsim -voptargs=+acc work.trigger_fifo_top_tb
# ** Note: (vsim-3812) Design is being optimized...
# ** Error: E:/ISE_PROJECT/trigger_fifo/fifo_generator_v6_2.v(198): Module 'FIFO_GENERATOR_V6_2' is not defined.
# Optimization failed
# Error loading design

网友:
Optimization failed  <--- 麻烦把modelsim这个功能关掉,这样:

vsim -novopt work.trigger_fifo_top_tb glbl

在xilinx安装目录下去找一个glbl.v的文件,拷贝到你的仿真目录下,跟其他.v文件一起编译。

试一下看还报不报错,有错再贴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ise中的文件层级关系是这样的如图所示,inst文件缺少,不知道该从哪里添加,但是在没有该文件的条件下,功能仿真是可以通过的,单独在Modelsim中进行仿真时出现的错误,我估计是与这个inst有关~但不知如何解决,求指导!

网友:
对了,你要先确认下你单独用modelsim的时候,是不是xilinx的库都加载了。看看modelsim那个library页选项卡里面是不是有所有的xilinx的lib

楼主:
回复 网友A:

vsim -novopt work.trigger_fifo_top_tb glbl

    # Refreshing D:\modeltech_6.5f\examples\work.trigger_fifo_top_tb
# Loading work.trigger_fifo_top_tb
# Refreshing D:\modeltech_6.5f\examples\work.trigger_fifo_top
# Loading work.trigger_fifo_top
# Refreshing D:\modeltech_6.5f\examples\work.trigger
# Loading work.trigger
# Refreshing D:\modeltech_6.5f\examples\work.fifo_generator_v6_2
# Loading work.fifo_generator_v6_2
# ** Error: (vsim-3033) E:/ISE_PROJECT/trigger_fifo/fifo_generator_v6_2.v(198): Instantiation of 'FIFO_GENERATOR_V6_2'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trigger_fifo_top_tb/uut/fifo1
#         Searched libraries:
#             D:\modeltech_6.5f\examples\work
# ** Error: (vsim-3170) Could not find 'D:\modeltech_6.5f\examples\work.glbl'.
# Error loading design
# Optimization cancel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有的库都有,就是不知道这些库是否正确,有些库里的文件夹名字都是@@@@这样的形式

网友:
汗。。 没看到图。。 图挂了。。

不过错误信息明确了,应该是少了库,还有glbl.v文件没有加进去。。

你看看库是不是没有被modelsim加载进去。看modelsim的library那一页有没有一个unisim 和 simprim库。

网友:
还有 XilinixCoreLib  这个库有没有在modelsim的library那一页里面。

看看这些库后面path那一项是不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两个库都有,我在XILINX安装目录下没有找到*.glbl文件,怎么办?

网友:
那把XilinixCoreLib 这个库展开,看看里面的fifo_generator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按这个路径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Xilinx\x.x\ISE_DS\ISE/verilog/src/glbl.v

你的ISE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把xilinxcorelib_ver 这个库展开,看看里面的fifo_generator是什么版本的。。是不是和你的v6.2的版本对应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vsim -voptargs=+acc work.trigger_fifo_top_tb
# vsim work.trigger_fifo_top_tb
# ** Note: (vsim-3812) Design is being optimized...
# ** Error: E:/ISE_PROJECT/trigger_fifo/fifo_generator_v6_2.v(198): Module 'FIFO_GENERATOR_V6_2' is not defined.
# Optimization failed
# Error loading design
添加了glbl.v文件后编译结果,在哪里关闭Optimization这项功能?

网友:
把那个 -voptargs=+acc 换成 -novopt。 就是这样

vsim -novopt work.trigger_fifo_top_tb glbl

记得加glbl。。 还有,我感觉你这个问题貌似是modelsim在search的时候只搜索了work目录,所以它找不到你的fifo_generator_v6_2。

你要不尝试一下在编译之前用vmap命令把那个xilinxcorelib_ver重新map一下
vmap xilinxcorelib_ver xilinxcorelib_ver

实在不行,你就只能把xilinxcorelib_ver这个库编译到work库里面了,这招肯定必杀。。 就是很烦躁。。

网友:
对了,把Modelsim根目录下面的“modelsim.ini”中“VoptFlow=1”改为“VoptFlow=0”。 改之前要把modelsim.ini的只读属性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也是只是在work文件加下进行的,他找不到我的xilinxcorelib,

网友:
你这样试一下呢,强制加载那个库:

vsim -novopt -t ps -L xilinxcorelib_ver work.trigger_fifo_top_tb glbl

-L 是大写的L,加载verilog仿真库的意思。你可以参看modelsim user's manual 里面有介绍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破事。。 最后就是把那个库直接编译到work里面解决的。。

如果是vhdl的,那还好改,看看这个*.vhd文件的顶层用 use 调用的 library 是从哪开始找的,直接改掉就是。verilog 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不知道怎么去切换它的搜索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助。是这样的我没有设置Simultion Configuration,在这里应该设置Library为您说的那三个仿真库,还有就是不勾选Enable Optimistion选项。

网友:
OK。搞定就好。
用那个-L 选项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都是一样的。你以后可以多用用命令行,比GUI更方便的。给你一个速查手册,谷歌一下“modelsim 6.4 quick guide”,直接下那个PDF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2015-08-10):
今天看了这个帖子,受益匪浅,谢谢前辈们

网友:
可以考虑VSIM命令后加-L XilinxCoreLib等,把库加进来。

网友(2015-10-29):
在.v文件中例化后用Modelsim仿真,仿真结果不对啊,在测试代码中要做什么更改吗?

网友(2017-01-06):
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下,我在modelsim中已经编译好xinlinx核以后,新建verilog文件调用核怎么写这条语句呢?比如以前在VHDL中使用for all:wrapped-lpf use entity XilinxCoreLib.fir_compiler_v5_0(behavioral)调用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