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于大牛encounter怎么读取calibre的ant报告文件

楼主(2012-03-21):
求助于大牛encounter怎么读取calibre的ant报告文件??急急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个版本的encounter呀

ViolationBrowser中有LoadViolationReport,选择Calibre,然后把calibre DRC后产生的result文件指定上,然后ok就行了

楼主:
谢谢!是10.1的,我想在一条NET上手动插入ANTENNA diode,怎么做呢?命令或者gui操作都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ICC呢?要如何處理?

网友(2016-11-03):
如果EDI中ant是OK的,但Calibre中ant有voilate,将Calibre的结果读入到EDI中可以自动修掉还是需要自己手动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