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三极管连接方式的有源电阻

楼主(2012-03-21):
2012-3-21  2012-3-21  MOS管三极管连接方式的有源电阻中源极交流接地方式中,在线性区时,为什么ro=1/gm呀?小弟刚学模拟IC不久,看不出来,哪位大哥知道,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里的gm应该是指饱和区的 gm吧  这样的话就对了吧  我也不清楚 等大牛来指点

楼主:
是不是无论MOS管怎样连接,只要其工作在线性区,源漏之间的沟道总可以等效为一个线性电阻,也就是无论从源端还是漏断看进去,它都是一个电阻,而阻值的表达式恰好与饱和区的1/gm的表达式相同???

网友:
电阻=电压/电流,电压就是vgs=vds,自己带带公式算算

网友:
初学不要看这么乱七八糟的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看些什么书??帮忙推荐几本??

网友:
这本书却实很次,线性区的输出电阻却是和饱和区的1/gm的公式形式上一样,但是 这根本就是两个东西。两种状态下的不能混淆 。
推导电阻只需要从线性区和饱和区电流公式推导。求Vds对于Id的导数。但是注意饱和区主要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lamda的影响。

网友:
初学推荐Gray的,正好现在有第五版
想要全面的,就看Baker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