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w 转 yuv422

楼主(2012-03-21):
请问大侠们,如何通过FPGA把raw 文件转化成 yuv422格式的文件,是不是根据以下公式实现,如果是的话又该怎么实现,紧急求助:
YUV 与 RGB 的转换公式:

U 和 V 元件可以被表示成原始的 R、 G,和 B:

网友:
就是这个公式,把每个系数乘以256取整作为RGB的乘系数,计算出的YUV再除以256就可以,误差通常可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了 有什么事就找大侠啊 ,小弟刚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按这公式转成的是yuv442还是yuv444?那他们是怎么相互转化的?望详解,谢谢了、、、

网友:
虽然你那公式我这里看不到,但我可以肯定先按照这公式转成的是YUV444的,然后再对YUV444的做色度采样转成YUV422或者YUV420,根据你的需要了。
还有这种RGB--》YUV的转换公式i有好几个来对应不同的标准,根据你的需要选择转换。

网友:
RGB转YUV是这个公式。
YUV444和YUV422之间的区别和这个公式无关,和采样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