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Calibre LVS的错误求助

楼主(2012-03-21):
本人初学后端设计,在Astro导出的gds文件在Calibre下做LVS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下呢?非常感激!!!
错误的图片如下:

楼主:
图片可能因为网速的原因发了两遍,有重复的,大家别介意,谢谢

网友:
额。。。错误那么多,是不是输出的GDS弄错或者verilog netlist转换错了?
最好拿个最简单的模块,就一两个标准单元,跑一遍流程,看看流程有没有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的模块很小,就是几个触发器还有一个RAM!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么多错误。。。。。

网友:
RAM的网表没整合好?

网友:
个人感觉第二个错误好像是大小写的问题,至于其他的问题看看电源和地的lable有没有打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大小写在哪进行设置呢?还是手动修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LAYOUT CASE YES/NO
    SOURCE CASE YES/NO
LVS COMPARE CASE YES/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