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在几条NET上手动插入ANTENNA diode,怎么做呢?命令或者gui操作都行

楼主(2012-03-21):
我想在几条NET上手动插入ANTENNA diode,怎么做呢?命令或者gui操作都行,用的是encounter 10.1的,求教大牛

网友:
##  Encounter places the diode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specified pin
attachDiode -diodeCell ANTENNA -pin u2/shift_reg5 Q -prefix A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pin instanName termName ,这个termName 是指的什么名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一下,就是在inst内部连接net的端插上一个diode吗?而不是在net上找一个空位置插入diode

网友:
还可以试试跳线法,找到报错的栅,离栅最近的地方换一段顶层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