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泪奔吐血求帮助:spectre变压器模型(反激式开关电源拓扑)

楼主(2012-03-21):
如图中三抽头变压器的spectre模型怎么实现,等效也行。
反激式电路的用到的变压器有这样的特点:开关MOS管关断时,第一绕组的电流瞬间变0.第二绕组感生电压反向,电流瞬间从0变到一定值。
试过一下三种方法都不能实现第一绕组电流瞬变到0,如下三种:
1.直接用analogLib里的xfmr,这个模型应该是理想绕组吧,好奇怪的,第一绕组加一个方波电压,第一绕组电流居然也是方波,而且电流很小,是不是说xfmr模型电感很小电阻很大?结论:电流是跳变了。可是一开始就变,不是需要斜率上升的么
2.xfmr第一绕组并联电感ind。。可以模拟变压器,但是仍然无法实现第一绕组电流跳变,而是通过二极管和齐纳管放电(如本帖图)。结论:不行
3.用两个电感ind,取名L1和L2,用一个analogLib里的mind耦合系数耦合两个电感。电感设置电感值和内阻(内阻很小大概几个m欧),耦合系数K1第一绕组填写L1,第二绕组填写L2,耦合系数1。还是不行,仍然无法令第一绕组电流瞬变。结论:不行

吐血泪奔跪求帮助啊~~~~~~~~~~

楼主:
持续关注,论坛里也没找到答案。

网友:
你们要抄Linear的芯片的话,可以这样做:LTspice可以提供系统级的仿真,然后调用里面针对变压器的spice模型或者使用pspice的模型,将该模型转换成cadence的Veriloga建模.系统级方针结果和芯片方针结果做个对比。

网友:
spectre 可以CALL  hspice model

另個是 call  verilog-A

edaboard google 到

// VerilogA for edaboard, transformer, verilog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transformer(pr1,pr2,sec1,sec2,th1,th2);
inout pr1,pr2,sec1,sec2,th1,th2;
electrical pr1,pr2,sec1,sec2,th1,th2;

parameter real n1 = 1.0 from [1:inf); //number of turns in primary winding
parameter real n2 = 3.0 from [1:inf); //number of turns in second winding
parameter real n3 = 3.0 from [1:inf); //number of turnes in third winding
parameter real L = 1n from (0:inf); //inductanse per one turn in H
parameter real k12 = 0.97 from [0:1]; //coupling between first and second, first and third windings

parameter real R1 = 1.0 from [0:inf); //resistance of primary winding in Ohm
parameter real R2 = 3.0 from [0:inf); //resistance of second winding in Ohm
parameter real R3 = 3.0 from [0:inf); //resistance of third winding in Ohm

real k13,F1,F2,F3;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dc")) begin
k13 = k12;
end

F1 = L*(n1*I(pr1,pr2)-k12*n2*I(sec1,sec2)-k13*n3*I(th1,th2)); //magnetic flow through primary winding
F2 = L*(n2*I(sec1,sec2)-k12*n1*I(pr1,pr2)+n3*I(th1,th2)); //magnetic flow through secondary winding
F3 = L*(n3*I(th1,th2)-k13*n1*I(pr1,pr2)+n2*I(sec1,sec2)); //magnetic flow through secondary winding

V(pr1,pr2)<+R1*I(pr1,pr2)+n1*ddt(F1);
V(sec1,sec2)<+R2*I(sec1,sec2)+n2*ddt(F2);
V(th1,th2)<+R3*I(th1,th2)+n3*ddt(F3);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看了LTspice的网表,这样的变压器只用4句话搞定:
L1 N001 N016 400μ
L2 0 N005 25μ
L3 0 N008 25μ
K1 L1 L2 L3 1.
这完全就是Hspice的网表格式。。于是我泪奔了。因为我查了spectre生成的网表,除了格式不一样几乎是一样的。就是没办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强大的四楼。能不能瞬变指点下如何call hspice module 和call VerilogA module

网友:
HOW to use spice in spectre

http://eda.engineering.wustl.edu/wiki/index.php/How_to_use_SPICE_models_in_Spectre

Try

msic.ee.ncu.edu.tw/course/8/中央大%20學Spectre教學.pdf

I only use spice
not spectr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我来了。再次郑重感谢peterlin2010同志,帮助我解决了三抽头变压器的问题。这段veriloga语言描写的变压器确实很好用很方便。而且第二,第三绕组和第一绕组是反向的,更方便连线。我的系统已经顺利仿真完了

网友C:
楼主能细说一下怎样用那段veriloga语言进行系统仿真的吗??多谢了啊 ,我现在也正在弄一个ACDC,但还是没能搞懂反激变压器怎么仿真 ,再次谢过啦!!

楼主(2012-04-29):
回复 网友C:

    抱歉,我都忘了还有这个帖子了。我马上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反激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你要先查书。
这里描述如何根据四楼大神贴的Verilog A代码做一个好用的三抽头变压器模型出来。如图1
图1,左半边是打开的symbol,右半边是放进原理图里的效果

步骤:
1.在你的工作库下选择File->New->Cell View,出现一个对话框,在Tools栏选择VerilogA-Editor,如图2
图2
2.把神四楼的代码贴进去,保存,(这里的编辑器是VI,我不会用)关掉,会收到一个提示,要不要建立symbol。选是
3.对默认的symbol进行修改,可以改成图1那样(我从从analogLib里的xfmr复制过来,好看)
4.注意极性。pr1和sec2,th2的极性相同。pr1和sec1极性相反,所以如图1那样设置是ok的。已经测试过了。
发现错误的同学回帖留言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主热心帮忙 ,前段日子回家才看到您的回复,明天好好研究试试,再次多谢啦!!!

网友:
感谢楼主,感谢四楼,刚才在虚拟机上做了一下能够把symbol生成了,再次谢过大家!!

网友:
楼主你是这个芯片设计好之后,仿真整体的时候用这个变压器的吗
在做第二步的时候,我怎么不能粘贴代码呢?怎么编辑探出来的文件呢,我找到所建立 veriloga.va文件,直接把那段代码复制进去了,这时候怎么让代码去生成symbol阿?
手动去建symbol肯定跟代码没有关联关系了阿

网友(2012-05-31):
回复 楼主:

热心的大虾,还有事请教,我用那个代码生成symbol然后修改了匝数比和电阻R跑了一下,为什么电压不按匝数比变化啊,虽然极性却是是反的,怎么回事呢??那个匝数比和电阻R可以随意设置吗,多谢指教了!!

网友:
请教fu5673921 ,如何使用hspiceD调用此transformer的model,灰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fu5673921 ,如何使用hspiceD调用此transformer的model,灰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注意到有个小下拉框,下拉,选veriloga,才能看到设置电感量的框框。如图。各个绕组匝数需要设置,自己查电感比和匝数比的关系,每圈的电感值也需要设置,电阻值是寄生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真不会

网友:
楼主能细说一下怎样用那段veriloga语言进行系统仿真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用它建立一个veriloga模型。做成symbol放到电路里,然后进行一般仿真,倒是不知道什么是系统仿真呢。你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2012-07-01):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我设计的IC有一个零电流检测功能,所以需要变压器的th1端在电感电流降为零时降为零或者负值,应该如何修改model?
谢谢!!!

网友(2012-08-01):
此帖应加精

网友:
零电流检测跟model没有关系,变压器模型网上有很多资料的,可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
看了你关于变压器建模的帖子,我现在做一个AC-DC的项目,要仿真开关管在关断的时候变压器原边的振零波形,想请教下如何在你给的veriloga代码中添加关于漏感的描述,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按照你的步骤建立好模型后仿真确实有匝数比关系可是没有电感特性,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仿真的问题你仿真的时候可有电感特性?还有代码中的那个电感指的是哪个线圈?

网友:
同26楼,系数k到底如何设置?

网友:
原来极性是反的~~~仔细看了源文件才知道~~~

网友(2012-09-05):
回复 楼主:

有问题请教,我的cadence 软件没有CDF view的下拉框,请问是否知道是什么问题,而且我仿真时netlist也无法descent到veriloga? 请帮忙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真心爱莫能助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2-10-30):
回复 楼主:

   求问
   里面的L参数怎么设啊?   根据计算,n1=90,n2=18,n3=14,L1=1.4mH,那参数里面的L要设多少?

网友:
大牛在民间

网友:
更奇怪的问题求助:我用神四楼的代码,建了个model
设置好参数:
transformer n1=180 n2=45 n3=32 L=0.000052m k12=0.97 R1=0.18 R2=0.045 R3=0.032

同时我又建了另外一个model,用analogLib库里面的ind和mind:
K6 mutual_inductor coupling=0.97 ind1=L1 ind2=L2
K5 mutual_inductor coupling=0.97 ind1=L0 ind2=L2
K0 mutual_inductor coupling=0.97 ind1=L0 ind2=L1
L0 (net0246 net0182) inductor l=1.7m r=180.00m
L2 (net075 0) inductor l=53.73u r=45.000m
L1 (net0189 0) inductor l=106.25u r=32.000m

两种方案,同样的外围仿真结果对比。

结果大的波形可以达到基本上一致,但是后面一个方案的波形,在开关时ring很大,而前一个方案波形很漂亮,基本无ring
下图是AUX的波形

现在我不知道哪一种更接近实际情况?望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网友(2013-05-20):
回复 网友B:

    顶下大牛的帖子,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我也碰到,我一直用第二种方案,也是ring很多,导致系统仿真很慢。
但是试过相同的模型,用simetrix仿真,波形就同第一种方案一样,很漂亮。难道是hspice的问题?
不过,实际系统上Vaux刚导通时也有ring,只是很快衰减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在实际电路中,上面那种漂亮的波形是不会存在的,基本上都是下面那种在开通时有尖峰和高频震荡的。一般会在实际电路中变压器原边加RCD吸收电路来减缓这种情况,但是无法消除。

网友:
各位有仿真过系统电路么?就是和系统评估版比较一致的hspice电路(除了PCB上的寄生参数)?仿真速度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仿真时已经加了RCD了,还是有很多ring,衰减太慢。实际系统上只有一两个就衰减完了。

网友(2013-07-11):
other flyback

but 好像有問題

貼上來大家 討論

// VerilogA for edaboard, transformer, verilog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flyback_transformer(inp,inn,outp,outn,B,G);

inout inp,inn,outp,outn, B,G  ;
electrical inp,inn,outp,outn,B,G ;

parameter real ind_mag=2E-3 ;
parameter real n = 13 ;
parameter real vgate_thres = 0.2;
parameter real ibase_thres = 1E-3;
parameter real state_ing=0;

real il0, V1 ,il ;
integer reset ;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begin
   il0= ( state_ing *ind_mag );
   V1=n*V(outp,outn) ;
   reset=0;
end

il = (idt(V1,il0,reset) /ind_mag ) ;
  if (il<=0)
     begin
     il=0;
     reset=1;
     il0=0;
     end
  if ( (V(G) > vgate_thres )    && (I(B) > ibase_thres ) )
     begin
     V1=V(inp,inn) ;
     I(inp,inn) <+ 0 ;
     I(outp,outn) <+ il  ;
     reset =0;
     end else
     begin
       V1 = n*V(outp,outn) ;
       I(inp,inn) <+ 0;
       I(outp ,outn) <+ il*n ;
       reset =0 ;
        if ( il==0)
          begin
          V1=0;
          reset=1;
          il0=0;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2013-12-13):
这个帖子很精彩

网友:
回复 网友I:

    有沒有 原边  transformer model ??.

原边 和FLYBACK transformer 是不同的因為 flyback 會DCM CCM
但是 原边在DCM 下因為 不抽電流下那個 原边 sense Vaux 轉折點和2次電流是不相對的 ..
所以很多原边 IC  no loading 都不準  VOUT 電壓變高..

很多原边 IC 都是 dummy loading ..
但是 power saving 大

网友:
这个帖子确实很有价值啊

网友:
学习了,很精彩

网友(2014-03-03):
这帖子讨论得很热烈啊!

网友:
Quasi Resonant transfromer 會有 ring

spice model transformer 加 inductor 會 time step too small ..
hspice
跟本跑不起來

verilogA transfromer model 能模擬漏感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求助:您的第二个model是如何添加的,能否把model建立过程说下,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J:

同时我又建了另外一个model,用analogLib库里面的ind和mind:
K6 mutual_inductor coupling=0.97 ind1=L1 ind2=L2
K5 mutual_inductor coupling=0.97 ind1=L0 ind2=L2
K0 mutual_inductor coupling=0.97 ind1=L0 ind2=L1
L0 (net0246 net0182) inductor l=1.7m r=180.00m
L2 (net075 0) inductor l=53.73u r=45.000m
L1 (net0189 0) inductor l=106.25u r=32.000m

直接在virtuoso里面调analogLib之ind和mind搭建啊~~~

网友(2014-05-14):
回复 楼主:

你好啊!
      不知道你的那个整流桥是怎样模拟的 啊?望指教啊!!!!

网友(2014-06-24):
回复 网友B:
请问 仿真的电压不按匝数比变化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 verilogA 建模后模拟。
没有办法看到原侧电流瞬间变0的仿真结果。 求成功的童鞋给以张原侧,二次侧的电流结果。和设置方法。。
感激不尽。。。。

网友(2014-12-11):
这样的帖子才是好的帖子

网友(2015-07-27):
很有用的变压器模型!

网友(2016-02-16):
很感谢这个帖子,感谢高人给出的好建议,学习了!

网友(2016-06-02):
从头看到尾,真心不错, 看得真心的糊涂,是自己太菜.

网友(2016-07-16):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想问下芯片电路你是怎么搭建的呀?是在Cadence里芯片电路图设计再搭建起来的吗?求解答,谢谢!

网友(2016-12-13):
不知楼主还在不在,我现在想仿真电流式互感器,但是用xfmr或者mindyp搭出来的都不行啊,比例的永远是电压,

网友(2021-04-15):
看了之前建立的变压器模型,仿真后不按照不按照扎数比,想问下楼主模型问题解决了,如果解决了,能否告知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细说一下怎样用那段veriloga语言进行系统仿真的吗??多谢了啊 ,我现在也正在弄一个ACDC,但还是没 ...

请问 你的变压器的verilog a搞好了吗

网友:
请问 您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