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问题!!

楼主(2012-03-21):
各位前辈好~我最近画了个触发器的版图,cell命名为DFF.  DRC和LVS都通过了,但是在做PEX的时候提示:“Unable to open pdb:svdb/DFF.pdb”.不知道怎么解决,网上搜了些资料,但是按照做了也不行。

楼主:
问题最后是这样解决的。我们做lvs的rule文件里面没有关于参数提取的内容。然后我们在有参数提取内容但是又没有lvs内容的那个文件里面加了一句include,把lvs的绝对路径写进去,然后错误就没了。希望给后来人一点帮助

网友:
学习了~LZ好人~

网友(2013-01-14):
回复 网友A:

   我也加了include这一行,但是还是不行。   我的是上华的0.5um混合工艺。calibre规则文件有5个:
   calibre.xrc.lvs;csmccalibre.drc;csmccalibre.xrc.a3;csmccalibre.xrc.t2;csmccalibre.xrc.t3;
    用Calibre进行LVS,DRC,都OK。LVS用的是calibre.xrc.lvs;
    有寄生参数的是这三个规则文件:csmccalibre.xrc.a3;csmccalibre.xrc.t2;csmccalibre.xrc.t3;
    这三个文件的第一行已经加了include 指向calibre.xrc.lvs文件的绝对路径。
    PEX时我用了csmccalibre.xrc.a3,但是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如果你有空请联系我,我的QQ:1354081429
                                        Email:xiaowei600326@163.com
    谢谢。

网友:
一般是在.LVS 文件中INCLUDE xrc.xx 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按你的方式改了,在lvs规则文件中引用了a3规则文件,果然OK了。万分感谢。   etoop论坛正是有了像你这样的愿意和人分享的技术牛人,才会发展的这么好。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抱歉最近没注意看帖子回复。幸得有高人,解决了就好,我惊人发现我以前用的工艺跟你的一样,请问来自哪个学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xrc.xx文件是寄生参数提取文件?是不是工艺厂家提供的?

网友:
每家代工厂给的文件都不一样的,有做好的专门的LPE(PEX) 文件,也有在LVS.rul中include  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的,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仔细研读下工艺文件,都会有相关的说明文档

网友(2014-02-28):
正在看相关的资料~~

网友:
反提时 fingers segments 不为1,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15-07-06):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加进去路径了,但是还是识别不了,我用的是csmc 0.25BCD工艺库,请教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 ,我最近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7-01-10):
楼主,你好 请问能帮我解决一下问题吗? 我用smic的  .rc  文件做PEX的会提示poly没有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抱歉啊,你问问其他人,我不做这个有点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已经解决了 谢谢哈

网友(2017-09-30):
回复 网友E:
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8-05-16):
回复 网友D:

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2024-06-18):
非常感谢,启发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