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问题

楼主(2012-03-21):
各位前辈好~我最近画了个触发器的版图,cell命名为DFF.  DRC和LVS都通过了,但是在做PEX的时候提示:“Unable to open pdb:svdb/DFF.pdb”.不知道怎么解决,网上搜了些资料,但是按照做了也不行。截止时间快到了。。

网友:
你把svdb这个文件夹删除了,再做一遍PEX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但是貌似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我们做lvs的rule文件里面没有关于参数提取的内容。然后我们在有参数提取内容但是又没有lvs内容的那个文件里面加了一句include,把lvs的绝对路径写进去,然后错误就没了。谢谢你的关心。

网友:
绝对路径的问题

网友(2012-11-20):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把你加的那句话发一下,让我看看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include的格式和scs文件里面的include语法是一样的,就是把一个文件的路径写进去。你参考一下scs里面的吧,因为lvs文件我已经拿不到,给不了你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加下我QQ么?还有些其他问题想问问!  565928721

网友(2013-01-21):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我试过你的方法,好像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我就帮不到了,因为那个问题不是我亲自解决的,我知道的只有这些,抱歉

网友(2018-07-08):
有没有解决?

网友(2018-11-12):
calibre.rcx规则文件中有一个include ... ...,把这个路径改成你LVS的绝对路径,别用相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