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设计cic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2-03-21):
利用Matlab的FDAtool设计了sigma-delta中的抽取滤波器,结构是CIC(4级,16倍降采样)+halfband+halfband,目前遇到以下问题:

1:做fft发现调制器输出的噪声在-100dB以下,但是经过CIC滤波器之后带内噪声就增加到-50dB了,为什么CIC滤波器会增加带内噪声?

2:在fdatool中设计CIC选择的filter precision是full,这样还会存在溢出的问题吗?感觉CIC的输出波形比较像溢出了,但是我选择的是满精度的表示啊。

3:对CIC的幅度补偿滤波器是不是一定要有?如果有的话,放在CIC的下一级还是放在最后halfband的后面比较好?

比较急,能回答多少是多少,谢谢!

网友A:
第一个一定是你哪里没搞对,搞对了cic对带内噪声的影响没那么大。

网友(2012-06-08):
第三个我来回答 放在CIC 后一级直接补偿  实际应用经验

网友(2012-10-29):
1.感觉是你做得问题吧,不应该这样。
2.你是有符号的吗?
3.应该要做补偿的,不然带内有点衰减。我曾经看过别人做,应该坐在CIC后面。

网友(2013-01-06):
应该是配置问题

网友:
cic的补偿都是放在低速部分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内插滤波,那就先补偿,如果是抽取滤波,那就抽取完后再补偿,没有固定位置。

网友B(2019-11-15):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一定是你哪里没搞对,搞对了cic对带内噪声的影响没那么大。

通过函数调用直接生产的CIC滤波器,将调制器输出经过CIC,噪声就是上去了,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2024-02-20):
引用 网友B:
通过函数调用直接生产的CIC滤波器,将调制器输出经过CIC,噪声就是上去了,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么

你好,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嘛

解决了,是截位的问题。所截的位数少的话,会引入噪声(尤其是dc噪声)

网友(2025-03-26):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是截位的问题。所截的位数少的话,会引入噪声(尤其是dc噪声)
...

你好,请问截位是指什么呢,我也是遇到了噪底增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