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艺角的仿真,求前辈们指教!

楼主(2012-03-21):
一个电路中有mos,bipolar,还有resistor,在做工艺角仿真的时候,把它们统一得进行ss,ff或tt仿真还不够的吧?是不是要进行混合的工艺角仿真呢?比如把mos设置成tt,bipolar设置成fast,resistor设置成slow,进行一次仿真。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排列组合不是由很多吗?求前辈们指教,谢谢!

网友:
是很多,都要的。你嫌麻烦,可以先在典型条件对某个单独的器件比如电阻做一个高低调查,到时候把最高或者说最偏的拿出来组合。
MOS管(分内核电压和IO电压两组),三极管,电容,电阻(各类电阻)的工艺角都是没什么关系的,严格来说都要囊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有5个工艺角,电阻有3个工艺角,这样真正排列组合的话,太多种类了吧。。。工程上每个都要做?还是在都为tt,都为ff,都为ss的情况下做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写个oceanscript,这样一次就可以跑完所有情况!你可以看看相关的教程~

网友:
It depends on how much confidence you would like to gain from your simulations. Maybe 3 sigma is fine for you, maybe sometimes you need 6 sigma confidence.. It all depends.

网友:
    indeed.

即便跑完所有的CORNER,也还可能有未覆盖的区域。所以,必须明确,你跑CORNER是为了验证这个电路做出来可能达到的最坏程度,而什么程度是最坏的,这个得动脑,权衡仿真时间,仿真条件覆盖度,以及楼上说的,你自己对电路的信心。
15个条件哪算多啊,以前我们跑运放都是几千个条件。。。

网友:
回复  chenkai_kk

    mos有5个工艺角,电阻有3个工艺角,这样真正排列组合的话,太多种类了吧。。。 ...
引用 网友B:

    工艺角是指大批量生产时对各种器件的保证范围,超过这个范围的就是foundry的责任,它会再给你重做;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话它就不管了,你自己得对自己电路负责。目标么当然都是TT。做出来到哪算哪。

网友:
indeed.

即便跑完所有的CORNER,也还可能有未覆盖的区域。所以,必须明确,你跑CORNER是为了 ...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个运放真要几千个条件,这得要多久,有这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这个得权衡,比如AC,DC仿真,跑一个1s,你跑几千个也就一小时,写个脚本,晚上丢着跑好了,第二天上班都有了,你心里也踏实不是么。
    如果你是瞬态一个跑一小时,那你就自己掂量下咯
    对了,写脚本是必需要会的批量仿真技术

网友:
ocean的倒还不会,不知道要学多久,我看guide听厚的

网友:
在ADE窗口,session=>save ocean script,存出来一个例子,你参考一下。另外要学习的是文件的存储,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厚的语法都学完的。

网友(2012-05-08):
很奇怪,实际做出来的芯片,是否需要在高低温、芯片的电压拉高,或者拉低才能激发出来FF,TT,SS,FS,SF等等模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那个corner下的仿真会更好呢?是参照TT下的吗?

网友:
再加上参量的扫描,一个电路跑上一千个仿真也很正常。

网友(2015-05-20):
IC615中如何进行工艺角的仿真

网友:
同问,在IC615中怎么进行工艺角仿真。。

网友(2016-08-02):
回复 网友D:
会了吗  说说

网友:
回复 18# 福尔摩斯chery 论坛里好多,自己找找,比较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噢噢噢噢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