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LY Cell 为什么不能用到Clock path

楼主(2012-03-21):
我想请问下各位大牛,为什么DLY Cell 不能放到clock path?仅仅是因为tool再长tree的时候没办法长吗?

网友:
一般不考虑动clock tree的 动了要重新跑 很麻烦 而且要在前天是以这个clk pin为endpoint 的timing path 有margin。这是我的理解 仅供参考 呵呵

网友:
主要原因是delay cell的延迟随PVT的变化太大,使得clock tree在不同条件下的skew不易平衡
还有就是delay cell的驱动很弱,不适合做clock buffer

网友:
delay cell没有针对时钟树应用优化过,上升沿/下降沿延时特性不对称

网友:
clock trees上的所有单元上升、下降沿的延时都必须对称,这样在process variation下clock skew比较小。逻辑设计中的dly cell不满足这个要求。单元库中有专用的时钟单元,这些单元的PMOS/NMOS比例都调整过。

网友:
一般我们希望时钟树短一些更好,但是插入delay cell,相同的delay情况下唉,buf驱动能力更强,
时钟路径上的rise和fall要求严格,希望二者相当,delay cell没有处理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什么是OCC ?

网友(2013-06-19):
on chip clock
用于dft test的时钟切换模块

网友:
当然可以,但你得{DLY+INV+DLY+INV}这样用,才好抵御fnsp这种Corner。

另外,长树肯定不会用Delay Footprint的,这个肯定得手动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