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calibre interactive nmLVS跑完后不弹出RVE?

楼主(2012-03-21):
如题,如何设置能使calibre interactive nmLVS跑完后不自动打开RVE load svdb?

网友:
在圖形介面上把
Start RVE after LVS finishes 選項不勾選

楼主:
没找到啊,比如用的是2011年版的,界面上有这个设置可调吗?

网友:
我也是 用 2011 版ㄉ
在左邊有 RULE  INPUTs OUTPUTS 等欄位
在 OUTPUTS 那ㄧ欄中

网友:
学到了~一直想关report来着~

楼主:
的确在output栏里,大眼漏神了,谢谢!

楼主:
还请教一个问题:如何设置能保存跑LVS产生的log 文件呢?

网友:
圖形介面上方
有 File Transcript Setup
在 Transcript  那裡
Save As 輸入檔名
就是了

网友:
哈哈 跟着学习 很受益

网友:
是掛在Virtuoso中使用嗎

网友:
我求教一个问题,当第一次运行DRC时,cancel掉runset,然后calibre就死掉了,不管点哪儿都没反应,这是神马情况呀?

网友:
那叫 當機
應該是沒安裝好

网友:
跟着学习,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