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nr频谱图

楼主(2012-03-21):
Sigma-delta ADC的输出频谱关于fs/2对称是正常的吗?

利用FDAtool里calculate SNR函数绘制的频谱图,matlab绘图语句如下:plot((0:N-1),ptotdB); 其中ptotdB是输出信号功率的dB值。

网友:
是的。如果用对数坐标显示就不对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如果计算信噪比,只要计算fs/2带宽内的信号和噪声功率之比就可以了,对吧?谢谢啦!

网友(2013-10-12):
回复 网友B:

    看应用,不一定就是f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