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降低环形振荡器VCO的相位噪声

楼主(2012-03-21):
我现在在做PLL,采用的是环形振荡器,replica bias ,环形振荡器为3级,现在phasenoise -72dB在100k时,-101dB在1meg时,如何降低相位噪声呢?谢谢

网友:
增大电流试试

网友:
是否可以采用4级呢?试试吧

网友:
看了一个文章说同样的结构,5-stage的比4-stage的好。

网友:
回复 1# kevinbest2008 你的环振频率多少?性能好坏和频率有很大关系的,我觉得你这个噪声已经不错了。

网友:
振盪頻率要求到多少?! 如果是要到GHz以上,環形的架構其phase noise應該不太適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做的也是3级的环形振荡器VCO,振荡频率为240MHz时,PN=64dBc@100k, 91dBc@1M,不知道这样的相位噪声怎么样呢?

楼主:
回复6#,我的中心频率是200M。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下你做pll时是用matlab进行建模的吗,想问下怎么进行噪声模型仿真的

网友(2013-04-19):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怎么用cadence仿环形振荡器的相位噪声?可以吗

网友(2016-01-08):
环振的性能跟LC是没法比了,不过在100k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到-100dBc/Hz的。中心频率大概1G左右。看的论文。

不过我自己做的有就只有-70dBc/Hz,很想提高一下它的性能。不知道该咋办。

我用了两个最没创意的想法,一个是看噪声贡献,把噪声贡献最大的几个器件的面积加大,再就是提高电流。。。。。。勉强做到-80dBc/Hz

网友:
1.盡量把振盪器輸出波形調整到 rise fall time 差不多
2.盡量維持輸出波形 duty 50%
3.盡可能使用大 L 去做設計 flicker 跟 thermal 會比較小

网友(2016-09-02):
    如何看那个期间噪声贡献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记不清了。忘了是哪个里面有个看noise contribution的功能,可以看前十个,也可以看所有。记不清了。。。。。。就是spectre里的一个功能。

网友(2018-10-17):
回复 网友C:

   printf ->noise sunmary

网友(2022-03-23):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仿真出来的相位噪声是也是正值,请问后来又解决方案吗? 十分感谢

网友(2023-11-15):
加latch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