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Verilog 代码问题

楼主(2012-03-21):
以下的这段代码在Modelsim下compile之后report sb.v(13): Illegal left-hand side in continuous assignment.请问为何?

另外:如果在always语句内存在局部声明变量,在modelsim编译时会报错,这是为什么?

module sb (me,sl,data);
input [1:3] sl;
input data;
output [7:0] me;
wire  [7:0] me;
wire [1:3] sl;
wire data;

  assign me [sl]=data;

endmodule

网友:
    wire 不能这么用, 如果定义寄存器是可以的,可以考虑改为如下

reg [7:0] me;

always @(posedge clk)
   me[sl] <= #1 data;

网友:
ls 说的对

网友:
wire 不能这么用, 如果定义寄存器是可以的,可以考虑改为如下

reg [7:0] me;

always @(pos ...
引用 网友A:

    正解,学习了。

楼主:
如果在always语句内存在局部声明变量,在modelsim编译时会报错,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 begin后面加一个随意的标识符,然后就可以begin 。。。end之间声明局部变量了

网友:
在这里纠正一个个人习惯问题 数据位宽最好是从高到低, 如代码中【1:3】最好写成【2:0】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楼上各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