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lk与psub的关系

楼主(2012-03-21):
如题,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O(∩_∩)O谢谢

网友:
design rule 里面一般规定bulk就是大衬底,也就是没有图形的地方都是bulk,一般mark层都定义为0,psub就是我们说的p型衬底,在Bicmos的工艺里可能会同时碰到这两个层次,这层一般要套一层掩膜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也就是说,psub通常情况下就是bulk,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版图中怎么看哪里是衬底连接呢?一块PP+OD+M1+bulk(psub)?还有我看到版图里有环形的PP或者环形NW(带有NN),这些是guardring?

网友:
一般p型衬底接地,n型衬底接电源,你说的一圈衬底在芯片内部不单纯是作为保护环,更重要的是模拟电路里做衬底隔离,来消除模拟电源信号间的干扰,一般用nw+ndiff做隔离比较好。

网友:
p-well給NMOS用, n-well 給 PMOS, 一般 CMOS 用 P-sub的晶圓
Pwell 與Psub同型 電位一致通常接地, Nwell 通常接最高電源
Pwell, Nwell 分別構成 NMOS及PMOS 的 bulk.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懂了!另外请教个问题:请问知道n_psub吗?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