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设计遇到的问题,顺便分享一篇文章

楼主(2012-03-21):
初学,刚接手PA, 5.25 GHz CMOS cascode power amplifier for 802.11a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pdf (592.93 KB , 下载次数: 85 )
根据这篇文章设计的。
目前遇到的问题有:1、第二级的电流,怎么增加W也没法增大电流,只能做到50mA,而文章中的是100mA
                         2、第一级的信号进过电容耦合到第二级,出现衰减,怎么改变耦合电容都没用。
求指教。
请问有没有谁用过类似结构?在尺寸上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拜托指教下,感激不尽!

网友(2012-05-24):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某个mos管进入三极管区了吧(非放大区)第二个问题可能是这个原因。 第二级输入等效电容会影响加载在第二级的电压幅度(尤其是对于5GHz这样的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