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SDC 中遇到的约束对象不匹配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21):
写SDC约束脚本时,有时候会遇到对类似这样的约束命令
"set_max_delay -from [get_pins top|aaa|bbb] -to [get_pins top|ccc|ddd] 3.5"(当然不仅仅限于这个命令),编译过程中会报出如下的warning:" Ignored filter at xxx.sdc(xx):aaa could not be matched with a pin."或者是 ddd not be matched with a pin.

意思就是我约束里面的"get_pins"定义这些信号的属性不对。然后我尝试了"get_registers","get_ports","get_cells"....发现还是没有匹配上。
很是郁闷,不知道高人们一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样做才能正确匹配。。

我也在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里面"find"信号选项页里面去匹配这些信号的属性,例如可以匹配到"get_registers",然后再sdc中改成"get_registers",编译的时候还是发现报了类似的warning。
求解答。。。。。。。。。。。。

网友:
是不是在编译的时候有的信号命名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可能跟某些命令的属性有关。
比如,set_false_path 只能是 get_clocks或者其他支持的几种信号类型,如果是 "get_cells top|apb_bus|host_inc|*"这样的命令就会被Ignored。
只是我的猜测,最近比较忙,没太多时间去探究sdc命令的细节东西。
还希望有高人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