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高频3分频电路结构??

楼主(2012-03-21):
求助一个高频3分频电路结构??设计中需要一个高频(1G左右)0.18um工艺的3分频电路结构,谁能提供个拓扑或有什么参考文献啊??

网友:
CML电流模

网友:
   1G频率对.18来说不高的,tspc divider就能轻易满足,电路简单功耗小,google吧

网友:
TSPC flip-flop绰绰有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关键是我想得到的是50%占空比分频输出啊,有没有3分频tspc 50% 输出的电路结构啊???我查到的3分频一般都是得到33%占空比的分频输出。查到一篇讲CML结构的50%duty cycle的3分频电路,感觉有点复杂了就,功耗又大~!!

网友:
回复  scpuke

    现在关键是我想得到的是50%占空比分频输出啊,有没有3分频tspc 50% 输出的电路结构 ...
引用 网友B:

divider设计有两个层次:1,逻辑层次,即采样怎样的逻辑来实现你要的除频比。
逻辑最终都反映到:用几个DFF几个与门几个反相器通过怎样的连接关系组合起来。

你要求50%的占空比就是属于逻辑设计层次。DFF要么上升沿触发,要么下降沿触发,要实现50%输出占空比就需要输入是50%的占空比。google一个叫Clock_Dividers_Made_Easy的文章,有相关内容。

2,电路实现层次,即用什么电路来实现你的DFF/AND/INV。可选项包括:CML,TSPC,C2MOS等 。

网友:
不知道你要求的占空比精度有多高?
Clock_Dividers_Made_Easy中的用组合逻辑实现的50%占空比误差比较大。
如果是精度要求很高,google这一篇:Single-VCO multi-band DTV frequency synthesizer with a divide-by-3 frequency divider for quadrature signal generation.pdf

网友:
TSPC方式有合适的paper嘛?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篇是讲TSPC结构3分频的,比较容易找到的一篇,占空比是1/3。附2篇楼上提到的文章!

The Design of High Frequency True Single Phase Clocking Divider-by-3 Circuit.pdf

Clock Dividers Made Easy.pdf

Single-VCO multi-band DTV frequency synthesizer with a divide-by-3 frequency divider for quadratur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Clock_Dividers_Made_Easy中实现50%占空比的电路中下面的一些组合逻辑用普通cmos逻辑就行了吧?至少我跑的仿真来看是没什么问题的,我用的smic0.18工艺,clk输入是1GHz。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于存在反馈回路,你要仔细仔细检测timing,找出critical path前仿裕量留大点,比如跑到2.5G
后仿也要检查这个timing

DFF用TSPC,其它逻辑也都是普通cmos逻辑,只是你要仔细根据timing调整各个管子的尺寸。

对divider的速度,一定要留足够的裕量——切记切记!

网友:
数字门可以实现1G的分频?我看悬

网友:
特别是180nm而不是90nm,65nm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电路中的几个逻辑门确实用的普通cmos逻辑门电路,从我仿真的结果来看是没问题的,我把输入频率都调高到2GHz,分频输出依然正确。从理论上讲,如果电路结构中对时序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0.18工艺逻辑是可以工作到1GHz频率的啊!!

网友(2013-08-31):
谢谢分享。。。要想50%,那必须要么是输入完全的50%,要么是差分输入,否则都是有误差的。。。

网友:
输入时钟不要直接加理想信号,用逻辑门先缓冲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2015-12-15):
回复 网友B:

    很好的文章,最近正在做3分频。非常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照着做做看,多谢啊!

网友(2016-08-18):
非常有帮助的讨论,顶。

网友(2017-03-22):
电路中下面的一些组合逻辑用普通cmos逻辑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支持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