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gds做stream out的时候,如何设置到指定的文件夹?

楼主(2012-03-21):
请问gds做stream in的时候,如何设置让它stream in到指定的文件夹?
搞了好久都没搞定

网友:
把GDS stream in到IC5141? 不是导入到 target library么? 你建立的target library放在哪个文件夹,就导入到那里去啊

网友:
到底是stream out 还是stream in?

网友:
回复 楼主:

    IN 还是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