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晶电阻

楼主(2012-03-21):
求教大侠们为什么多晶下面加一层SB(SILICIDE BLOCK)就能做到相对的高阻状态,是什么原理?

网友:
因为SB这层就是为了挡住这部分,不形成Silicide(低阻的硅化物),没有SB这层的地方,只要有单晶或者多晶的地方都会形成Silicide(低阻的硅化物)

网友:
salicide是金属硅化物,导电性接近金属了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大侠解答,总算明白了。

网友(2012-06-13):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