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OTA-C型的滤波器被警告说“跨导运放的输入输出端短路”?

楼主(2012-03-21):
设计OTA-C型的滤波器被警告说“跨导运放的输入输出端短路”,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用的是spectre的仿真器!求高人指点!

网友:
把图贴出来

网友:
没遇到过,你的仿真连接对吗?再说这只是警告,不影响继续仿真吧

楼主:
没遇到过,你的仿真连接对吗?再说这只是警告,不影响继续仿真吧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继续仿真,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种警告的?不知道怎么消除。

网友:
输出pin短接,挺正常的事情啊。

楼主:
输出pin短接,挺正常的事情啊。
引用 网友B:

    输出pin短接挺正常,但报warning在ic5141的版本里就有些不正常了,一般没较大的错不会报warning的。我采用的是ic5141的版本,不知道ic610会不会报类似的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些都是可定义报warnig还是报error或者不报错的。估计是你们的设置里默认不报warning。

网友(2015-06-23):
pin脚改为input/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