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port_timing 后只报出了一个时钟域的timing?另外那个没报出来。

楼主(2012-03-21):
我设计里有两个时钟域,sdc里create了两个clock,分别为clk和mclk,我在做完cts以后,report_timing,发现只报出了mclk的timing,clk却没有给我报出来。为什么啊?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
默认应该是只报一条最恶劣的路径,有很多方法可以把你要的东西报出来,man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还有看看两个clock 有一个是由另一个产生的

网友:
report_timing 加一些必须的option

网友:
先用report_clock查看是不是生成了两个clock,如果只有一个,看看是不是另外一个用了create_generate_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