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中如何只probe几层level子电路的信号

楼主(2012-03-22):
想在hspice中只probe两层子电路的端口信号,该用什么语句啊?
对应cadence中设置如下:

网友(2015-11-09):
我也想知道,兄弟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options posttop=2

网友(2016-01-12):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6-06-08):
回复 网友B:

    你好想请教下hspice中设置 posttop,是哟哦那个默认设置和设置多层后,会不会对仿真器的瞬态仿真用时造成影响,我现在仿真一个ADC。不设置和设置为3,总的瞬态仿真用时基本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则上不会,发现了不一致就是仿真器bug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多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