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求助(Fail to execute command)

楼主(2012-03-22):
刚刚试着学习Astro遇到一个问题,再输入命令的时候,不成功,提示“ Fail to execute command, Library not open”!
library我已经制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在library选open,你建的library

网友:
得先打开library

网友:
你可以把这一步出错之前的操作步骤大概的写一下,不然很难判断什么情况
library先是要create。然后在打开cell之前要open你create的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