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6 IBUFDS端接电阻问题

楼主(2012-03-22):
请教各位DX们:一项目中用到Spartan6,ADC采样的数据为差分信号给FPGA,FPGA内部用IBUFDS将差分转单端,在IBUFDS例化中,有一个DIFF_TERM的选项即是否在FPGA添加端接电阻,正常来说差分信号在接收端加端接电阻不是比较正常吗,为什么我加了后数据反而错了,没加比较正常,请教各位有哪些因素会影响?

网友:
个人理解:如果外部硬件差分链路已经有端接电阻进行阻值匹配的,内部就不用再配置电阻了啊

网友:
我用lvds 输出时 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
内部只提供100欧姆端接,也就是说你的差分通道的差分阻抗是100欧姆的情况下,使用内部端接才是ok的。

楼主:
我的差分阻抗是100欧的,外部硬件电路没有电阻匹配,所以想通过FPGA内部进行100欧姆的电阻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