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阻的问题,求前辈们指教!

楼主(2012-03-22):
请问用于运放的补偿电阻一般用哪一种电阻呢(所有电阻见图1)?我用的是CSMC的0.5BCD工艺,现在选的是N-drift resistor。如下图2:最外面的框是PX(HVPwell),请问在画该电阻的版图时,这种电阻要画在NWEll里面吗?是不是还要在HVPwell里面打一圈环到VSS?谢谢!

图1

图1

图1
图2

网友:
这家工艺没做过,帮你顶

网友:
没用过05高压的帮你顶。。。

网友:
光光我的理解是要在HVPwell里面打一圈环到VSS的,你指的画在NWEll里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poly电阻,用diffusion电阻有些需要接偏置,比较麻烦,由于是BCD工艺,电阻类型会很多,建议你先读design rule,把各种类型器件都搞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合肥工业大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已经换用poly电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之前看过,但是介绍的不详细,现在换用poly电阻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被你发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合肥工业大学?在合肥上班?

网友:
衬底耦合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在上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