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内应该如何理解和使用balun做仿真。

楼主(2012-03-22):
大家好!

balun是常用的单转双变换器。在Cadence内的analogLib中有一个器件ideal_balun,作为单转双器件时,输入交流电压Vin,则输出端可得到两个差分的交流电压Vout+和Vout- 。它们分别等于+Vin/2和-Vin/2。

这个balun有阻抗变换的作用。例如下图,左边的port4是信号源,右边的port0和port1是负载。
假设所有的port内阻为50 Ohm。那么在balun的单端,看到的输入阻抗为100 Ohm。

问题:
1. 当所设计电路为差分输入时,请问大家使用这样的balun做设计吗?
2. 假设所设计电路为差分输入的mixer,那么还使用这样的balun吗?
3. ideal_balun的Vin/(Vout+ - Vout-)=1,有没有必要使Vin/(Vout+ - Vout-)=1:sqrt(2)呢?

网友A:
是差分输入就不需要balun了。后面的问题不明白什么意思,应该是没有必要吧。理论balun没有损耗,能量守恒可以得出电压关系,实际balun会有损耗。

网友(2015-04-18):
长见识了

网友(2015-08-18):
MIXER 的差分本振信号输入是不是要用这个转换一下?

网友(2016-07-05):
第三个问题,如果需要Vin/(Vout+ - Vout-)=1:sqrt(2),可以使用rfLib中的balun器件。

网友(2022-07-28):
引用 网友A:
是差分输入就不需要balun了。后面的问题不明白什么意思,应该是没有必要吧。理论balun没有损耗,能量守恒可 ...

ideal balun可以在信号端加入AC 源,进行比较器AC gain的仿真吗?

网友(2025-08-08):
可以给差分输入呀,用来测差模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