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栅源连接用作什么?

楼主(2012-03-22):
最近遇到一个电路,电路中的PMOS栅源边在了一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求助,谢谢

电路图

电路图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网友:
工作在饱和区的PMOS,这么连的大部分是用于作负载 I=Kp*(Vgs-Vth)^2. 小信号下可以认为是一个电阻。

网友:
上面一个pmos,它的栅源连在一起,下面一个nmos,它的栅源又连在一起,电路里面还有一个电阻,这个结构是esd保护。我也是初学者,大家都不容易啊

网友:
确实,如果是g,s连接,只在esd电路中看到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我觉得应该也是起电压保护作用的,但是电路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开始时电压产生了一个负脉冲开启了,后来又有一个正脉冲判断,不知道这两个脉冲如何而来

网友:
tie low啊, gate 不希望直接到地

网友:
确实是tie low,产生一个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e low 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