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佬:关于芯片的静态电流

楼主(2012-03-22):
请教各位:
我们现在有一个芯片,在上电时1.2v的静态电流特别大(可以到1.5A),这是为啥,求助!

测试方法: 对芯片上电,电源上不加电容,输入管教接地(可以认为芯片一直处于复位状态),输出floating。
               3.3v的静态功耗正常,1.2v的特别大。

当在电源上接上电容后,继续测试,就没有这个大电流。

另外,芯片可以正常工作。

我可以利用什么方法,在eda环境下分析下此时的功耗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说明一下:芯片内部没有power-switch等低功耗的处理;

网友:
3.3v应该是IO没啥问题,1.2是digital的话,从芯片设计的角度看,输入有高阻会导致漏电流过大,
特别的可以注意下mem或者别的ip的默认输出会不会是高阻
但生产以及封测的错误也会导致漏电过大,这个还请高人来提供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在补充点信息:这个大电流过一段时间,会逐渐的消失,稳定后的最大电流值为5mA左右。

   我认为是in-rush电流。

网友:
1.2V的是数字电路电压吗??
是不是芯片在上电过程中,数字电路不稳定,把某个模拟IP控制到了意外状态呢?1.5A的电流,一般电路数字的扛不住吧?
如果1.2V是数字电路的,上下稍微调整一下大小,再测试一下看看是什么现象呢?
持续关注,希望楼主解决了说下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一旦查明原名,一定贴出来!

楼主:
有一种说法是:
有可能是电压瞬变引起latch-up效应,造成大电流

还没确认。

网友(2018-04-22):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你最后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吗,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2023-02-16):
请问楼主,你最后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