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的仿真问题,求高人指导

楼主(2012-03-22):
准备研究gm/ID 设计方法,哪位大侠指导一下这两个图在spectre中怎么仿真得到的啊

网友:
可以仿DC,扫一个参数,然后用calculator生成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lculator不太会用,怎么计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手册呗,Cadence安装目录/doc/calc/calc.pdf就是calculator的User Gui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网友(2012-11-13):
回复 网友A:

    请问第二个 曲线具体怎么画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calculator里面有一个可以选择op(工作点)的选项,选中器件,继而选中参数gm,和id相除即可。
靠人不如靠己,自己琢磨琢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这是第一副图的画法吧?  第二个不知道怎么画。。。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单独的gm/id 和 id/w 与VGS关系 我都可以画出来 ,只是不知道 在Wavescan中怎么做出 第二幅图。 的确是自己要努力! 谢谢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帖子写得很好,他画图不是用的wavescan,用的AWD,能把横坐标换成gm/Id   http://bbs.eetop.cn/thread-340797-1-3.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

网友(2013-08-01):
回复 网友D:
正解,在caculator中Info选项中点OP,一切都出来了

网友:
Wavescan里面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横坐标的。

网友(2015-03-30):
用HSPICE單獨掃一顆MOS

网友(2015-08-20):
对vgs电压同时进行AC和DC扫描,因为gm是小信号参数,所以要做ac扫描,ID是直流量所以要做DC扫描,然后使用calculator做运算,得到第一幅图。
如果gm的运算用dc扫描,再用微分函数deriv计算,得到的结果会不准。

网友(2016-04-07):
回复 网友F:

   不错。把以前的疑问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