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generateRCFactor命令时的问题

楼主(2012-03-22):
在MMMC模式下,使用如下命令时,
generateRCFactor -preroute true -postroute medium -reference externalspefIn -spefMapFile test.spef
其中那个test.spef文件怎么写啊?
设计中只有两个rc_corner,分别对应一个.spef文件。

顺便问一下:
CCL语法是个什么玩意啊?

网友:
应该由QRC生成的

楼主:
好像不是吧这个mapfile貌似只是一个rc_corner和相应spef之间的映射文件,而并非实际的spef文件。
QRC好像只能抽单个的spef文件吧
还是没搞明白啊!

网友(2024-07-01):
你好  这个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test.spef里面是个map文件,pr 工具里rc corner及其对应的signoff spef 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st.spef里面是个map文件,pr 工具里rc corner及其对应的signoff spef 文件

这个map文件具体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generateRCFactor -preroute true -postroute medium -reference externalspefIn -spefMapFile test.spef这个命令应该在哪一步执行呢?我尝试过在不同步骤产生这个factor,发现每个步骤生成的fator都不一样
这个格式如下:
corner1 corner1.spef
corner2 corner2.spef

网友:
学习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