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仿真altera除法器ip核

楼主(2012-03-22):
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就两个输入,调用ip核,输出除法的结果。 仿真用ModelSim-Altera 6.6c (Quartus II 10.1) Starter Edition,仿真文件一个top.v,一个divide.v,一个.top_tb,编译通过,但是仿真时,除法输出总是为高阻态。
换一般的modelsim,自己编译altera的库包含了:altera_220model,altera_mf,altera_primitives,sgate,和一个芯片系列,添加到library里,编译成功,仿真时还是同样的结果?
在库里都能找到 lpm_divide,但还是不行。
不知怎么搞啊?求助各位。

网友:
确认输入信号都给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错,,就简单的在testbench中初始化两个输入端口的值。随便给了一个频率的clk。。设置的divide ip没有选需要清零输出和使能。